pic中档单片机程序存储器如何访问

楼主(2011-04-07):
如何把程序存储器中的数据读到RAM中,目的是做整个程序存储器的CRC校验

网友A:
RETLW查表,像16F690这样的新机型,那个访问E2的寄存器可以指向FLASH寻址的。

楼主:
谢谢,我用了,又发现个问题,怎么只返回8位,正常看program memory里是16位的啊!前八位怎么读不出来

网友A:
PIC的特性,PIC的程序字长是13bit宽,建表只能建8bit宽度,剩下的bit浪费掉。

楼主:
Line  Address  Opcode               Disassembly
    11   000A   280C  GOTO 0xc
    12   000B   280D  GOTO 0xd
    13   000C   2845  GOTO 0x45
    14   000D   108B  BCF 0xb, 0x1
    15   000E   0020  MOVLB 0
看其中的opcode是280c等16位

网友A:
你用的哪种PIC芯片?

网友B:
详看数据手册
这个型号读程序存储器有两个方法:
1.如上所说的RETLW
2.FSR间接寻址

楼主:
11   000A   280C  GOTO 0xc
    12   000B   280D  GOTO 0xd
    13   000C   2845  GOTO 0x45
    14   000D   108B  BCF 0xb, 0x1
    15   000E   0020  MOVLB 0
用那两种方法只能返回0c 0d 45 8b 20前面的28 10 00 返回不了

网友C:
支持FLASH读写的PIC MCU,都可以通过读FLASH操作得到FLASH数据的吧!

楼主:
莫非前面的8位是固定的,不允许访问?

网友C:
前面的位是指令码

网友:
有数据手册吗?没有我可以提供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