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新手怎么使用CAN来通信

楼主(2011-04-07):
手上有一些资料,有canstart套件里面的全部资料,还有下载的一些资料如
LPC2000系列ARM-CAN控制器驱动程序的使用指南
建立LPC2200系列芯片的ARM-CAN开发平台
LPC_CANLPC2000系列32位ARM微控制器的CAN接收过滤设置
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_第2版
基于32位ARM7的CAN节点设计v1.0
can-bus+开发步骤等等
但是看了这些资料,就有点晕了,好像使用的方法不大一样,甚至程序也不尽相同。
我的初步想法是用ARM开发板lpc2294,canmini,can-interface接口板,db9_open5,双绞线以及PC机来做lpc2294给pc机发送数据的小系统,看来资料对如何写程序有点头昏,接线都已经搞定,程序该需要哪些部分,另外还有Fullcan函数库,怎么使用呢,求教各位达人,或者您给我上个例程也行,谢谢

网友A:
我也正在弄CAN, 好像没那么复杂啊, 没有RS485那样需要自己做协议。CAN数据发送前查询是否忙,不忙就装载数据,发送就行啦。俺也是刚开始弄CAN, 期待大侠来讨论

网友B:
在弄一块CAN自收发的节点,用的是SJA1000,弄到SJA1000已经能自收发了,但是接上总线驱动器82C250就没法通讯了,继续查找原因

网友C(2011-08-02):
确定你的82c250没问题么

网友D:
其实can总线的应用,真的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