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3.3V供电方案求助!

楼主(2011-04-07):
请教诸位一个电源方案,
要求:
直流输入12V(电池供电)
输出3.3V 待机电流300uA就够。工作电流20mA左右。
由于电池供电,要求电源效率高,同时体积尽量小,外围尽量少,芯片尽量便宜。
哪位朋友能提供个方案。

网友A:
这个3.3V的系统是经常工作还是经常休眠?工作和休眠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散热有没有困难?

楼主:
感谢NE5532回复,
经常休眠,就是一个无线遥控接收部分,偶尔会收到信号,然后蜂鸣一下,无散热问题。

网友B: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整个LDO,比如HT7530,待机自身功耗也只有几个uA

网友A:
照楼上说的做,找个电压足够高,静态足够小的LDO就OK了。

网友C:
学习……顶一下LZ的帖子

楼主:
谢谢两位回复,求教一下,
HT7133-1 有个参数 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  20(µA)是楼上说的静态电流吗?
这个电流又是啥意思呢?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静态电流吗?
输入电流 = 输出电流 + 静态电流

网友A:
各家的叫发不一样有叫“quiescent Current”的,有叫“No load Current”,或者简写为Qi的,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倒是第一次见,从数据上看应该就是静态电流。输入电流 = 输出电流 + 静态电流 的理解是正确的。

楼主:
再次感谢NE5532,结贴!

网友D:
使用LDO,输入和输出相差9V啊,功耗太大

网友E:
工作电流小的话,压差大点问题不大

网友F:
LDO肯定是不行,压差大是没什么大问题,可楼主还要求效率高。
如果电池是3节干电池的话,LDO还是有优势的,12V的电池就不行了。
只能是开关稳压,片子倒是有,至于价格要便宜的就不太清楚了,我一般不管价格到找到功能可以的就确定。。

网友G:
开关芯片在如此小的电流时还能保持所谓的高效吗??
就效率问题,在电流较小时,开关芯片方案和LDE方案会有个交点

网友F:
关键是输入电压太高了。我上面也说了,如果是3节干电池供电,我会选LDO。
任何方法都不会比LDO的效率低。除非说开关芯片本身消耗了太大的功耗。静态电流太大的芯片的肯定是不能用的。
也确实是电流太小了,要是电流大的话更好选。最常用的片子就搞定了。

网友H:
搞个DCDC 呗,
体积不是问题,只是会比LDO贵点,

网友I:
补充点我的意见:楼主描述的要求中的静态指标为300uA,那么这颗LDO是可以用的,不过请注意按典型电路配置好输入输出端的电容,很轻的负载的时候,如果输出那个电容配得小,有可能后面的单片机无法启动,原因我还不太清楚,但使用HT7333+MSP430时遇到过。另外,“输入电流 = 输出电流 + 静态电流”我觉得不太准确,静态是指系统没有负载输出,或者说负载很轻很轻的情况下,芯片自身从电源输入到芯片地流过的电流,这个电流在芯片大负载输出时和在静态时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电流一般也大大小于负载电流。如果你在意静态电流,精工的LDO也可以考虑,静态功耗会略微好一点点。(这些都是我以前自己动手实验所得,不是主观臆断。)
如果考虑低功耗,LDO肯定是可以用的,负载很轻,也不存在散热问题,如果说效率,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估,开关电源好评估,这种LDO我想不能用开关电源的概念来生搬硬套。简单地去考虑,只要无用功尽量少就行了,而这里的无用功就是LDO本身的功耗,这个或许可以用“输入电流=输出电流+自身电流”来粗略评估。

网友J:
大厂的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A:
MICROCHIP、HT、On的很多片子都可以达到楼主要求,说效率的请注意我为什么要问工作时间和休眠时间,在解决问题时,应该注意抓住主要矛盾。

网友K:
选个MP3冲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