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1-04-07):
想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恒流的,升压降压原理我有看过,就是不知道怎么恒流的。
那当给恰当的pwm波,另外一个电路是否能够做到升压恒流呢?也看过一些恒流电路是在这个升压电路的基础上,在mos管中加一个能够从反馈信息而产生pwm的芯片。难道这样就能恒流?
刚刚接触电源电路,不是很明白!请大虾知道

网友A:
恒流靠的是Rs两端压降反馈到芯片内部,经比较放大后控制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大师,昨天注册七周年啊!呵呵!
反馈回来后是靠调节什么来恒流的啊 调节pwm的占空比不是调节电压的?
我想用mcu来控制。
第二个图中的升压电路能恒流吗  也有个采样电阻 采集电流信息反馈到MCU 然后我用什么来控制电流啊   我是用mcu产生的pwm来控制mos管。
不是很明白

网友A:
4楼:
“反馈回来后是靠调节什么来恒流的啊 调节pwm的占空比不是调节电压的?”
靠PWM占空比的变化。
PWM占空比变化当然调节电压,但电压变化的同时也就改变了电流。

“第二个图中的升压电路能恒流吗”
可以。同样需要对电流进行取样,反馈到MCU后仍然是控制PWM占空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前辈
有个跟我说,当mos管导通时,在电感中的能量不是都导入到地了,不是很耗能,这个变换电路的效率不是很低?那为什么看到很多都是用这种电路啊?

网友A:
6楼:
看不懂“当mos管导通时,在电感中的能量不是都导入到地了,不是很耗能”这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前辈
有个跟我说,当mos管导通时,在电感中的能量不是都导入到地了,不是很耗能,这个变换电路的效率不是很低?那为什么看到很多都是用这种电路啊? ...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是电感了,那是导线...

楼主:
呵呵 说的有理!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