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时时钟问题

楼主(2011-04-07):
各位好

   最近我公司的产品上用了一款DLLAS DS12887 用了300个,测试后有20个时钟不工作(时间不走,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从器件外型看,不像是假货,大家有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在焊接时坏了。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程序里有打开时钟使能位的动作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LZ说换一个就好了,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担心我们买的是不是假货,真是头疼

网友C:
假如晶振停了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LZ说换一个就好了,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恰恰不是,DS12887假货满天飞,如果换上去的那个片子,使能位是打开了的呢,再者并行总线很容易受到干扰,乱弄也说不定会打开哟。

网友A: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担心我们买的是不是假货,真是头疼
引用 楼主:

这个你放心,12887所谓的假货就是指翻新货而已。

网友D:
这东西本身品质就不行,我公司以前不管从代理好,那里拿的货,到一定时间非掉时间不可,内置的电池不给力,而且价格不便宜;还是换其他吧,找找电力表用时钟芯片。

网友A:
我们在税控上用的效果还非常不错,不过是原厂在做。这东西确实太贵,掉电时间不长的话,不如考虑超级电容再随便找个RTC

网友E:
用烙铁烫一烫晶体,看行不行,有时候电路板做的差也会不行的,我就碰到过,晶体后面的小电容是不是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