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贴片电感的PCB封装分铁芯与不带铁芯的区别吗?

楼主(2011-04-07):
Protel中贴片电感的PCB封装分铁芯与不带铁芯的区别吗?是什么封装?谢谢
Protel中贴片电感的PCB封装分铁芯与不带铁芯的区别吗?是什么封装?谢谢
Protel原理图中电感的PCB贴片封装分铁芯与不带铁芯的区别吗?是什么封装?谢谢

网友A:
贴片电感的封装分很多种的,有0603,0805,1206的,还有那种带线圈的电感,不过就要自己画了。

网友B:
贴片电感器主要有4种类型,即绕线型、叠层型、编织型和薄膜片式电感器。

网友C:
PCB封装只关心外形与焊盘

网友D:
封装只考虑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