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drc不报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1-04-07):
原理图用erc校验,,我故意弄了很多错误如元件标号重复,不同网络连在一起等等他就是不报错

网友A:
倒是第一次听说原理图也DRC。

网友B:
请检查ERC设置是否存在错误,把元件标号重复,不同网络连都去掉了?

网友C:
先看设置吧。

网友D:
原理图DRC是必要的。我为此就付出过很大的代价。

网友E:
原理图最好还是进行DRC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