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向结构数组的指针变量问题

楼主(2011-04-07):
各位大虾,谁能帮我解释下这个程序吗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truct{
     uint lnk;
      uchar len,**,nod,sdt,cmd,stuff;
         }msg1[4];
struct msg1 *p;
void rqsendmssage(struct msg1 *m)
main(){
uchar  stuff=0;
struct msg1 *p;
for(p=msg1;p>msg1+4;p++)
{
p->len=8;
p->**=0'
p->nod=0;
p->cmd=0;
p->stuff=stuff;
rqsendmssage(p);}
}

其中的rqsendmssage(p);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LZ确定这个程序能够编译通过么?

楼主:
这是一本书上的原例子,因为看不明白,所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B:
rqsendmssage(p);函数在哪里?没定义怎么调用?·

网友C:
意图是对的,但程序有问题
这样吧
typedef struct{
     uint lnk;
      uchar len,**,nod,sdt,cmd,stuff;
}t_msg1;

t_msg1 msg1[4];
t_msg1 *p = &msg1[0];
rqsendmssage(p);

楼主:
请问 ayb_ice  rqsendmssage(p)这个函数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C:
请问 ayb_ice  rqsendmssage(p)这个函数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谢谢
引用 楼主:

从字面看就是请求发送信息,传递一个信息指针参数,具体什么作用要看函数代码

楼主:
我是在一本北航CX51上看到的原代码,他也没有 rqsendmssage(p)这个函数的具体代码,我还以为是包含在哪个库里的常用的函数

网友D:
随便瞟了一眼: for(p=msg1;p>msg1+4;p++)  应该是小于号吧

楼主:
是大于号,但我还是没理解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