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新手求助

楼主(2011-04-07):
我是一个avr大菜鸟,现在在学avr单片机 自己做了个板子,但是没有下载器,但是我有一个串口线和并口线,现在不知道怎么吧程序烧进单片机中,哪位知道用什么软件不需要下载器的给点帮助,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A:
买个下载器,价格不贵

网友B:
并口下载器,自己做嘛,4个电阻一个db头就行了,上网自己找。软件用双龙的就行

楼主:
我有一个并口线  那个并口线可以下at89s52的程序 ,我的串口线是以前51的 是不是不能通用啊  求解

网友C:
自己DIY一个USBASP就可以了。

网友D:
软件用双龙的,AVR和51的一般都是用并口下载,下载器都可以通用,我在网上下载的原理图,自己做过,已经烧过很多次了,没什么问题,只是下载速度有点慢!

网友E:
74LS244和几个电阻+ DB 头就搞定了

网友F(2011-05-15):
自己可以吗?

网友G:
我这里有下载器

网友H:
刚刚接触,学习

网友I:
自己做个u口的,多方便了

网友J:
为了加深印象,自己做串口下载器,用双龙单片机下载软件。网上很多资料

网友K:
刚开始接触单片机,学习中

网友F:
都是啊 我也是菜鸟啊

网友L:
网上有做AVR下载器的例子,按照例程做一个。

网友M(2011-09-27):
双龙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