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查询只能?这是个缺陷吧!

楼主(2011-04-07):
uip这种通过查询的方式去发送数据,怎么才能做到与系统内部其它接口同步呢?比如说,用串口发送数据,我的数据希望在中断处理函数内部发送出去,而不是利用uip定时查询方式发送数据,那样的话数据就不同步了!大侠支招啊!

网友A:
这是个问题确实是,uip只能通过定时器查询去主动发送数据,或者被动的响应然后再发送数据!

网友B(2011-07-04):
我改了一个用中断方式实现的,这样main里面就可以开放出来了,但是不稳定,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