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教

楼主(2011-04-07):
请前辈帮忙分析这电路图如何工作,谢谢。。。

网友A:
功放的一小部分~~控制音量的

网友A:
mute_ctl 增加,q7-c减小,q3-c增加,mute_r&mute_l减小

(应该都是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B:
Q4应该是作为开关用的,Q7是一级放大,Q5 Q6 是左右声道的二级放大

楼主:
mute_ctl 增加,q7-c减小,q3-c增加,mute_r&mute_l减小

(应该都是工作在线性区)
引用 网友A:

还有Q4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Q4应该是作为开关用的,Q7是一级放大,Q5 Q6 是左右声道的二级放大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静音作用的 , 应该不是放大的作用。。。。。。

网友C:
没看到反馈。。。。不像放大电路

楼主:
个人思路是:
1、mute_ctl 输出低电平,Q7输出高电平,Q5,Q6输出低电平,从而实现静音功能,不知道对错?
2、还有Q4的作用是什么,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没有其它电路  真不好判断

网友D:
静音电路,三极管都工作在饱和区

电路默认状态是静音,当MUTE_CTL变低,声音会缓慢打开(减小冲击声),这个功能是靠E21电容放电实现的,电路静音状态E21是充满电荷的,MUTE_CTL变低,E21通过R284、Q7放电,随着E21上电压缓慢变低,Q4会导通,缓慢进入饱和区,同样会驱动Q5、Q6缓慢关断达到防止声音冲击的功能

网友E:
分析较好

网友F:
11楼正解啊

网友G:
很不懂三极管。

网友H:
D8是作什么用途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没有D8的话,电容的电压钳位在了电源电压,它还怎么起作用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