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PLCC44 IC座有办法直接在板子上焊接??

楼主(2011-04-07):
板子IC座虚焊,且该IC封装是PLCC44,现在我把剪断拆下IC座重新焊接个。我现在花了几天用了两种方法都不是很成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建议给我提提。有的都可以说,不怕麻烦,thank you !

网友A:
焊盘先上锡(薄点),用尖头烙铁先焊四角定位,然后再烫完其余引脚.能刷一层免清洗助焊剂,焊点更漂亮.这是电工基本功哦,哈哈

楼主:
这办法用过啊,可是焊盘上锡很关键啊,多了容易连锡,少了容易虚焊,要知道一旦焊上在去补焊或去锡还是困难啊,不过我估计也许只是最好的办法了
不过行盘上锡有什么技巧或道具吗?能说说

网友B:
换成直插通孔的插座,或者去掉插座,直接焊在板子上。为了可靠,我不敢用插座,焊接也是代工找专业人士焊,哪怕只有一块试验板。

网友A:
刷一层免清洗助焊剂再上锡,嗤一下就行了,烙铁头少沾点锡,94年在台巴子公司焊游戏机加密模块,是用拖的方法,0.5mm焊丝与烙铁头同时接触焊盘,一边进丝,一边从焊盘上滑过去.不过这要配合得相当默契才行.不要随便模仿,免得烫坏焊盘.

楼主:
上面说的都是很好的思路,问题这IC座里面还有一薄塑料片,然后与各侧有相连,所以但IC座脚与相连的塑料片很靠近的时候就很容易挨到塑料片,损害外观也是不行的,这办法我也仍在用,但成功率不高,不可靠,一旦有一脚虚焊或连锡就可能要拆下重来。

网友A:
你的烙铁头要用很尖的那种,就碰不坏塑料座了.

网友C:
因为是重新焊接,用烙铁加点锡上一层薄锡在PCB焊盘放上IC座子,固定,一个一个用尖尖的烙铁头,焊接,一般不需要再加焊锡了。

楼主:
也只有这样的办法了,最基本的办法,只有自己小心,上锡的时候尽量上好。

网友D:
可以把插座里面的结构剪掉,这样操作会容易一些,而焊接技术要多练、多想。

网友E:
这不是你的专业——还是交给专业的人、用专业的工具去干这事情吧!

网友F:
先板子上上锡,座上也上锡,位置对准涂助焊剂,热风枪一吹就好

网友G:
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我碰到过,确实需要仔细加技巧
可以先定位后,大量上助焊剂,然后用刀形烙铁,将刀头抹干净,直接熔化点焊锡在头上,然后磕掉刀头上的锡,使刀头上只余少量磕不下来的锡层,再用刀头刃部接触引脚焊接
因引脚较密较细,虽然刀头上锡层很薄,但足以焊接一小段引脚,并且不会连锡和爬锡,也不会烫坏塑料部位

网友H:
涂大量助焊剂的方法不可取,不好清洗,我就遇到这方面的麻烦,AD受到影响.严重的时候通信也收到影响.
目前还在努力研究中.

网友C:
现在的焊锡都是带助焊剂的,所以不需要另外刷助焊剂,而是需要用新锡洗平焊盘,并有洗板水洗干净残留的助焊剂后再重新焊接。

网友I(2011-06-30):
楼主,有没有PLCC座的封装图啊

网友I:
发一个给我好吗,bohan_1688@163.com

网友J:
可以刷点锡膏,一个焊盘一个焊盘不要连一片,把座子放上去,热风枪吹吹就好了。
刷锡膏,找个稍厚点的塑料片,用刻刀刻出焊盘位置,在刷锡膏。

网友K:
春阳正解。

手工焊 正确的方法就是把中间的塑料片去掉,然后烙铁拖焊即可。

或者用合适的钢网印刷锡膏后小心吹一下——这个一般人手里难得会有合适的钢网

网友K:
再补充一下:
这种座子长期可靠性很差,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现象,还不好判断。

所以,只建议在样机试验、调试时使用,如果是真是出场的产品,必须直接焊接。

PLCC的封装太老了,一般都建议用QFP封装,尽量采用带IAP、ISP功能的CPU

网友L:
1 ,当前这个板子找焊接工焊接
2,从今天开始没事练练,焊接废板子练习,都是练出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