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max1069)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采样的是多圈电位器(10K)上的电压,肯定要考虑下max1069自身的输入阻抗

但在datasheet上没有找到明确的说法

想请问下怎么大概算出这个输入阻抗

我在datasheet上看到这个参数,不知道对不对

是这里的电压除以电流吗?

或者是其他的参数?

网友A:
我不知道MAX1069输入阻抗,也没有看它的datasheet,但绝对不是这里的电压除以电流。

楼主:
呵呵,应该不是
麻烦maychang老师帮忙帮我看下max1069的输入阻抗该怎么算
或者告诉我需要什么信息,我自己去看

网友A:
3楼:
最简单也是最保险的方法:多圈电位器之后,加一级跟随器,然后进A/D。
这几乎是常规作法,你的老板绝不会有意见。

楼主:
电源使用的是5V,ADC的参考电压是4.096V
使用跟随器的话,可能会到达饱和区,或者快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