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源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现在想设计一款电路,一个端口能同时输入12VDC和24VAC,如果输入24VAC通过整流后进入DCDC输出12V,而若输入12V则不通过DCDC,直接输出到后端。想设计一个这样的电路,我考虑是用继电器,我的设计是用可控硅和PNP管来控制继电器的开关,12V时可控硅不工作,PNP的B级通过电阻接地,导通,继电器工作,24V时,通过整流到34V左右直流,可控硅导通,PNP关断,继电器不工作,但是没有考虑到可控硅上的压降足以使PNP导通,所以这个方案不可行,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谢谢大家啦,上传一个我自己的方案。

网友A:
很绕圈子的设计。
DC-DC模块可以设计成宽输入电压范围,一般3~4倍不成问题。那么使用一个整流桥,无论输入的是交流还是直流,是12V还是24V,都经整流桥,再送模块输入端即可。
即使是你这个方案,也不要用晶闸管,用片电压比较器,其输出驱动一支三极管,再控制继电器。比你这种使用晶闸管触发电压作为电压基准的方式要准确得多。
你的这个设计,当24V没有输入时,继电器倒向12V一侧。24V输入瞬间,继电器并不能立即动作,总有个延迟。在24V已经加上到继电器动作这段时间里,用电设备要承受24V电压,可能损坏。

网友B:
2楼解释的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电压比较器的方案我觉得貌似不可行啊~~我这个电源设计就相当于是一个端口输入两种电压,用电压比较器,我的基准电压谁给啊,还有电压比较器的供电电压怎么办,实现宽范围吗?~
用电设备损坏的可能性很小,您说的那种情况我是直接接到DCDC上,如果是24V,继电器就不工作,直接过DCDC,如果是12V,继电器工作,打到后一级,这样后一级的设备就不会损坏了啊~~~
我想在的想法是看看后端的DCDC有什么判决输出,然后再来控制我的继电器。但是还不知可行否。
当时我看到别人的一个设计也是用继电器,周围一堆三极管啥的,没有电路图,郁闷~~……所以求助大家啊~~~~

网友A:
4楼:
基准电压当然要你设法产生,一般用支稳压管即可。
电压比较器可以由输入电压如果是交流则整流)直接供电。LM339之类供电电压可以从3V到30V。
用电设备是否会损坏,看用电设备自身的承受能力。你的方法,用电设备确实在短时间内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