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电压检测报警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1-04-07):
现在要检测一蓄电池电压,当其低于10V时,微控制器切断耗电设备。想问下除了分压后AD采样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有那种方法简单可靠?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微控制器带AD,当然是用它方便。
如果不带,可以考虑用控制器自带的比较器,或者扩展一片比较器。
若是对电压准确程度要求比较低,甚至可以用一支三极管和一支稳压管来比较输入电压。

网友B:
除2楼所言外,还可以用电源监控芯片即复位芯片,有复位监控电平可调的,也有固定门限的,后者通过电阻分压可以适应更高的监控电压,电源监控芯片的功耗比比较器更低,精度也较好。

楼主:
你好!xiaoing!看过你的比较器方案!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我想知道当蓄电池电压低于10.5V时,继电器关断后面的负载,那么剩余部分(VCC供电处以及比较器供电的部分)消耗蓄电池的电流有多大? 3# xiaoing

网友C:
比较器LM393耗电偏大,给楼主推荐个超低功耗的比较器SGM8701,只有几百个nA的耗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有个问题继续请教下你:如果采用AD的方案,当MCU检测到电压低于某个阈值,能不能通过MCU的引脚来控制前端的DCDC芯片的使能端(一般把使能端拉低)把系统的整个电源关掉(MCU也是通过DCDC供电的,系统中有电源监控复位芯片),能不能实现?不知道MCU能不能把使能端拉低,因为当MCU的电源低于3.08V,MCU就会复位的?

网友C:
当然可以实现MCU关断DC-DC,当MCU检测到电源低于设定值的信号后就可以拉低DC-DC使能脚,然后MCU就要靠系统上电容的电能进入HALT休眠,在一定时间后(电容电能消耗差不多时)要让MCU wake up,重新开启DC-DC,这个时间一定要根据系统的耗电和电容容值好好计算下,要不然MCU就起不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看看资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