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这2个电路图,请教!

楼主:
之前发过,说是这2个图不能实现VI转换。
VI转换的意思 应该是 VI成线性的转换,即V/I是一个固定值。

但这2个图我觉得电路没有错误,也可以用在实际中,起到的作用就是V能控制I(I指的是流经负载的电流),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V和I的关系 不能准确给出关系,
mos管图 栅极电压大于开启电压之后,通过改变V就可改变I
三极管图 基极电压大于0.7之后,直到基极电压大于集电极电压,整个这个期间 ,通过改变V就可改变I 。
V和I没有准确的关系, 不知道这样的电路应该在什么场合? 有它的存在价值呢?

网友A(2011-04-07):
首先“线性”并不是指V/I为定值,V/I+K也叫线性,其中K为常数。当K=0时,叫成正比,这是比“线性更强的要求。

其次,这样的电路在实际中没有应用。放着运放的高增益不去利用,实在是太浪费了。

楼主:
那若是我想用V控制I ,  不用此电路的话, 直接把V接到栅极, 这样妥当吗? 假设V大于了mos开启电压

网友B:
把你的电源直接接负载,也有电流流过负载,而且电源变化负载上的电流也变化。何必呢。v-i是你的负载变化不会影响i,而只有v能影响到i。

网友A:
3楼:
直接由电压控制电流,将输入电压信号接到双极型管的基极(往往串联一支电阻)或者接到MOS管门极,很常见。但这种作法V-I转换的线性非常差,温度稳定性也很差。使用一个运放就是为了改善转换的线性和稳定性。
你的接法,并没有改善V-I转换的线性和稳定性,和不使用运放是一样的,仅仅是提高了V-I转换的增益。

网友C:
你这两图无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回答也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