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信号失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07):
放大器输出信号,接到示波器上显示正常,现在换做放大器的输出通过一根长同轴电缆接到示波器,波形出现失真。利用相关原理解释这一现象。是不是因为如果接同轴电缆的话,放大器输出信号参考地就无法与示波器的地共地,故而产生失真呢?
盼解答。

网友A:
什么样的信号?应该说清楚。
使用同轴电缆,电缆的外皮应该一端接放大器的地,另一端接示波器的地。
失真的原因还可能有其它,不知道你联接的具体情况,无法分析。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受教了。这是昨天研究生复试笔试的一道问答题,没说具体输出信号是什么样的,只是让分析失真的可能原因,属于发散思维的题型吧。

网友B:
失真原因有3种可能:
1、加了线后,OP容性负载变大,导致信号边沿失真;
2、就是产生了震荡,导致波形出现一些过冲或振铃;
3、当信号频率属于高频,则属于阻抗匹配问题和分布参数问题,这个就很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