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220三相交流电整流问题

楼主(2011-04-07):
例如有这样一个电路:
整流桥应该是六支二极管构成
输出负载是一个电阻
那么一下两种请客输出的电压一样嘛?
1.直接三相电的其中两根,也就是只用到4个二极管
2.三相电全部接入,使用6个二极管整流

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负载是个电阻的话,显然输出电压不一样。
前者是单相工作。

网友B:
整流桥用六支二极管构成,负载是一个电阻。这个楼是应当已经有答案了吧?

楼主:
能具体的说说两种情况的电压数值吗?

网友A:
看书吧。
例如秦曾煌主编《电工学(第六版)下册》。爱问网上有,可下载。

楼主:
能简单的计算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