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问题

楼主(2011-04-07):
做了一块USB板子,用的CY7C68013,写好驱动之后,每次插入电脑都弹出硬件安装向导,重新指定sys文件的位置,之后就可以用了,很不方便。

楼主:
后来我查了一下原因,发现每次电脑读上来的硬件ID : "USB\VID_aaaa&PID_bbbb\ccccccccc"中,"aaaa""bbbb"字段都不变,可是“ccccccccc”字段却不一定相同。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ccccccccc”字段到底是怎么指定的,与什么有关

楼主:
貌似"cccccccc"是序列号,由USB指定,可是我没有指定序列号啊。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驱动没安装好呢?

楼主:
我再安一下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2011-05-08):
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D:
是什么问题呢,要说安一次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