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L内部EEPROM数据丢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07):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应该还是要看你的程序是不是有BUG,以前我们应用也有这个问题;按理说芯片的问题可能要小些,但也不能排除

楼主:
确实是半吊子,我是第一次用这款单片机,以前是用51系列的,请高手指教。

楼主:
Atmega内部EEPROM是否可靠,怎样使用才可靠?高手们给点建议吧!

网友B:
关键是你的写数据程序,进入该程序需要足够的条件,特别要防止误进入,判断要加冗余,很讲究工艺性。另外,如果是掉电前的操作,一定要保证后备能量充足。

网友C:
同意chunyang老师的意见,另在写完之后置擦写保护位避免对EEPROM的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