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反接电路分析,求高手。

楼主(2011-04-07):
请看下这个防反接电路,有几点不清楚的,请前辈们帮忙解答
1)电源正接时,s级电压怎么算?电位算0?
2)电源电压范围为6-18v,那么那个15v稳压管做什么用的呢?还有旁边并联的电容?

请教了!

网友A:
IN-输入是干什么的呢?

mark

网友B:
1、MOS管充分导通时,漏极源极之间电压取决于Rds(on)和通过MOS的电流。Rds(on)可以从手册上查到。
2、那支稳压管,是怕电源电压过高而击穿MOS管门极。门极源极之间耐压一般20V。如果可以确定电源电压不会超过18V,该稳压管可以不用。

此电路,不如直接串联一支萧特基二极管,比较省事,也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电源负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maychang老师
我还想问一下 比如输入是12v,正接时 g极电位 12v,s极呢?s极电位为0么?为零的话gs电压大于开启电压,ds导通。电路有了回路 才有输出。是这样?
还有,直接串联一支 肖特基 没懂。呵呵 ,不好意思。……

网友B:
5楼:
无论计算什么电路的电压,先取定0电位。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取哪一点为零都可以,但取定之后就不能再变。
像你这个电路,可以取12V电池负端为零,也可以取图中的“地”符号为零。
至于电池接上时如何工作,最好是先把MOS管内的体二极管画出来。

直接串联一支萧特基二极管,就是与电池串联一支萧特基二极管了,别的元件统统去掉不要。

网友C:
求学习
直接肖特基和用mos管防反接有什好处呢?
如果直接肖特基可以解决了  mos管防反接就没人用了 感觉。

网友B:
7楼:
用一支二极管,好处是简单便宜,这我已经说过了。
不好之处是管压降稍大,约0.4V,电流大时还要高一点。
用MOS管好处是压降小,不好之处是价格贵,电路稍复杂。

你的输入是6~18V,所以我估计你不在乎0.4V压降,所以建议你用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D:
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用肖特基的,对于电池的测量电路,最好还是用场管。

网友E:
VSD约等于IN+

网友E:
稳压管起非正常过压保护。

网友F:
旁边的电容是去耦电容,稳压管就是稳定电压值

网友G:
支持maychang老师,我认为电流小,对输出电压幅度要求不严的时候用肖特基二极管好。特别是输入电压范围在变化,如果输入电压太低可能使MOS不能进入饱和导通区

网友H:
反接了试试会很惨?

网友I:
能过多少电流?

网友J:
还不如直接使用整流桥呢,无极性,不是更好吗?

网友K:
稳压管旁的电容,不知有什么用?

网友L:
1 这电路过的电流很大,整流桥可直接排除,你不希望整流桥上面也接个大的散热片吧!
2 肖特基耐压普遍很小,如果大于20V估计优势也不大!
3 图中的Q应该是双向MOS管!

网友M(2015-10-11):
用MOS管的好处能源效率高,如1A的电流,肖管要损0.4W的能量,而MOS0.1,只有0.1W,还有更小的RDON,对电池源作为 工作电源,肖管电压损失0.4V,而MOS管0.01V(100MA工作电流),对电池的榨取能源更加完全.如果能能量的利用率,或电池的充放电次数计的话,可用MOS,其他还是用肖管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