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51的C程序(KEIL C),移植到AVR,选ICC/IAR/GCC哪个好?

楼主(2011-04-07):
希望工作量小些,难度低些(两种C的相似度高,需要改写的程序少)。编译后的代码量和运行效率不考虑。希望作过移植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用CVAVR最容易移植

网友B:
IAR好,有位定义

网友C:
建议不要使用ICC。
这个文本编辑功能不好使。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文本编辑功能不好使并不重要。我一般用ultraedit, 关键是与C51的相似程度。最好C51的程序基本不修改就能用在AVR上(当然头文件要改用AVR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哪个都一样, 位操作要修改, 具体的寄存器操作要修改, 初始化要修改,位变量要修改,  具体的应用的就不用了

网友E:
都学过  都一样

网友F:
ICC文本编辑的确不太好使,不过基本不需要改,应该做不到吧,怎么的像6楼所说的那些东西要改吧。

网友G(2011-07-21):
我是初学者,移植过一个12864液晶屏驱动从C51到AVR,用ICCAVR,程序区数组的处理最麻烦。一直有问题。

网友H:
用IAR挺好了,除了对汉字注释处理的不太完美。现在C51基本都不用位定义了,直接用类似AVR的代码,某天移到C51会很省事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