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模电 干电池充电器 求解

楼主(2011-04-07):
  我想自己制作一个这样的充电池,蛋似那个Np Nb还是不太明白怎样制作!求哪位高手讲解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Np和Nb是变压器的两个绕组。
该变压器是铁氧体芯,体积很小。
电源电压仅3V,Nb绕组输出要将6.2V稳压管击穿,Nb绕组匝数估计和Np差不多,甚至可能比Np匝数还多。

网友B:
这个蚂蚁一看就懂
而我呢,一看就懵

网友C:
楼主不妨用34064来做,可以避免绕变压器,绕变压器需要合适的磁芯和漆包线,没有恰好合适的会很麻烦。

网友D:
LZ 还在折腾这个电路啊?

楼主:
5# xwj   没办法啊 ,当初模电没有好好学习啊!

网友E:
我也不会用这种架构,太麻烦了,直接BOOST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