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层板如何规划各层分布

楼主(2011-04-07):
想请教下,八层板如何划分信号层,电源层,地层?

网友A:
re LZ:

具体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但可给一个参考:

1——top(signal 1)
2——gnd
3——signal 1
4——vcc
5——gnd
6——signal 3
7——gnd
8——bottom(signal 4)

这是一块通讯用时钟板的实际分层。

楼主:
我刚才是这样定义的,后来分割电源太多,一个电源层不够用,想把第五层的地层拿来做电源层,如何?

网友A:
to 3L:

可以。

楼主:
这样两个电源层相邻会不会有大的干扰?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电源特性了,可以采用分区隔开大功率电源。一般的信号处理用电源相叠问题不大,关键在于去耦和高频扼流的处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C:
信号层一般不贴Power层走

楼主:
LS的认为该如何分配?得有两个电源层。

网友D:
你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划分,如果板子的线很多,又有BGA的话,2楼的叠层也不一定能走出来线,如果是手机板的话,那么连一个电源层都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不让大家把所有可能性都列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