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栅极源极之间保护的话接电阻好还是接稳压管好

楼主(2011-04-07):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若是电阻,阻值该依据什么选择呢

双向稳压管 , 参数 依据什么选择呢

网友A:
根据MOS管门极源极之间耐压选择。

楼主:
电阻 和双向稳压管 只加一种还是 两种全加 保护?

网友A:
3楼:
电阻的保护和稳压管的保护,工作并不一样。电阻用于防静电击穿,稳压管用于在工作中遇到强干扰而击穿。
至于是否需要加保护,加一种还是两种全用上,完全由你自己根据你的电路工作状态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像下面这种恒流源,三极管换成mos管。栅极和s级 之间如何加电阻保护呢,
加上电阻,电路,电流都变化了,电路作用变了。

栅极(运放输出端) 接一个电阻 到 地 ?

网友A:
5楼:
你这种情况,如果运放电源电压不超过20V,不必使用什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