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2011-04-07):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输出端串联一个电容,然后用示波器看输出的噪声幅度、频率等等。这是最简单的测试。
更高的要求,需要用比较专门的仪器。

楼主:
串联一个电容的作用是?

网友B:
串联一个电容, 电源的直流分量和一些低频就会被滤掉, 能通过电容的就是频率比较高的分量, 这些可以认为是电源的噪声.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