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1-04-07):
(无正文)

网友A:
调整输出为7.5V,这要看你是怎么调整的。
是改变基准电压?改变输出取样分压比?还是改了变压器?

楼主:
就是想不改变压器的情况下,改变输出取样分压比,来调整输出电压,结果现在是输出7.5V,但是我担心会不会带来其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