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新唐M0的半主机调试的使用-缥缈九哥测试整理

楼主(2011-04-08):
启动新唐M0的semihost半主机调试:
利用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3.002建立的工程。
1,针对startup_NUC1xx.s文件的修改
A,第010行改为:SEMIHOSTED       SETL    {TRUE} ;SEMIHOSTED       SETL    {FALSE}
B,第256行改为:;yuanxihua@21cn.com                ENTRY
2,针对 retarget.c文件的修改
A,第021行改为:#define DEBUG_ENABLE_SEMIHOST   /* To enable semihosted. !!!The SEMIHOSTED of startup_NUC1xx.s must be {TRUE} */
3,在MDK的NU-LINK的Debug模式中,打开View->Serial Windows-> UART #1即可利用如下调试信息:
printf("*** 9G-NUC122 V1.00 Build by yuanxihua@21cn.com on ("__DATE__ " - " __TIME__ ")\n\r");
printf("*** 9G-NUC122 V1.00 Rebooting ...\n\r\n\r");
打印到上面的虚拟串口。

网友A:
顶!九哥总是带来些高科技!(*^__^*) 嘻嘻……

网友B:
那天让九哥群课?

楼主:
我再顶一下。

网友C:
九哥群课:victory:

楼主:
经常发现MDK仿真时,先停止,后复位再退出DEBUG,却会弄死MDK。还不如直接在DEBUG时就关闭MDK划算。MDK不稳定还是半主机调试不稳定呢?

网友D:
这个帖子必须顶。

楼主:
半主机调试模式非常有用。基本可以取代了串口打印调试了。

网友E:
半主机的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7172.htm#sub2667172
方便想我一样不明白什么事半主机的“大侠们”

楼主(2011-06-21):
半主机调试,非常好用的。

网友F:
没明白啥是半主机调试,有空好好了解一下,顶,给力的九哥!

网友G:
自主学习电子技术~让自己更加充实~~:)

网友H(2011-08-05):
9哥,讲课!

楼主:
不知道我能讲什么课。

网友B:
讲这个就不错

网友I:
啥是半主机调试啊

网友J:
半主机方式(semihosting),以Keil下的printf输出为例,就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a. 在调试状态下,输出信息打印到Keil的窗口;
   b. 在非调试直接运行状态下,输出信息打印到真实的串口或不打印。

也就是让输入输出函数,在“调试”和“非调试”的情况下运行,
可以有不同的输入输出目标。

   这样,对于没有串口的系统,打出调试信息就非常方便。

楼主:
最主要是有仿真调试的输出接口。省掉占用一个串口做调试了。

网友F:
哈哈,今天终于体验了一下半主机调试,这个太有用啦。过会整理一下发新贴。在此特别感谢九哥指点。

网友B:
是的,调试省去了串口。非常好。

楼主(2011-10-07):
在IAR EWARM下也非常类似。只是半主机打印的速度好像很慢。

网友K(2011-11-20):
顶起来,让更多人用斑竹机  半主机

楼主(2012-10-28):
非常给力的半主机调试及NU-LINK。目前我用过最好用最易得最便宜最可靠的仿真下载器就是NU-LINK。

楼主(2012-12-23):
很多人还 没有用习惯 半主机。我觉得 很给力的调试方式。秘诀就是把SEMIHOSTED和DEBUG_ENABLE_SEMIHOST   宏定义 打开 。注意加上启动代码S文件和 retarget.c文件

楼主(2013-06-12):
给力的半主机调试。

网友L(2013-12-29):
改天试试

网友M(2015-08-22):
学学,我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