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用ICL7107测量直流电压 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1-04-08):
基本上按数据手册上来的。。打算做成200mV成功后,再到前端分压就可以做成2V 20V。。。。然后再做成 电流表。。。。电压表

只要200mV能通了,其它就好做了。。我已经做好了一个450V 交流电压表

目前做200mV 测量范围,好像不行。。无论输入多少电压都是超量程,显示 1

电容都是用的下面这种,

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你的负压产生电路带载能力太差,所以一接上芯片电压就掉下来。
INLO引脚应该接地。
TVS1根本没有必要使用。

楼主:
确实不能带负载,,,改成这个可以了,有负压了

TVS没焊。。。INLO实际测量时是 接地,,,,,

现在精度很差呀,,测量值大约是实际测量值的2倍,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搞定,确实应该INLO引脚应该接地

下一步,分压,扩展到2V 20V 200V

然后再做成电流表 ,,,

电阻表

应该会很容易了,呵

网友A:
ICL7107、ICL7109、ICL7135这类双积分芯片,用起来是最简单的,也很准确,但非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