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晶振频率

楼主(2011-04-08):
1.rar (21.28 KB) 本人想在环境箱里测试晶振的温度变化曲线,用示波器直接测晶振频率没有问题,频率为32.768KHz,如果在引脚上接出引线就测不出频率了,而且晶振还会不起振,如图所示,请教各位高手我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接出长线而且能够测得频率的问题?

网友A:
示波器探头引线够长的话,探头接晶体,放到环境箱里。
示波器线不够长,那只能自己搭个缓冲电路,将晶体信号转换成低阻抗输出到环境箱外。当然,振荡电路必须放到环境箱内。

网友B:
最好加个缓冲电路引出到示波器,用CMOS门电路就行。

网友C:
最好加个缓冲电路引出到示波器,用CMOS门电路就行。
引用 网友B:

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  缓冲电路怎么搭?用什么芯片好点?

网友D:
咱也不知,最近正对这东西很感兴趣

楼主:
今天自己搭了一个电路,因为一时没有找到CMOS门电路,就用普通三极管(9013)做的射极输出放大电路  结果输出经过一根长导线频率接近32.768,相差只有1Hz左右,但是波形由正弦变成巨齿波; 幅度也下降了不少,虽然有点希望,但是还是不太明白其中的原理?为什么直接接一根导线对晶振会影响这么大?而加了一个三极管电路就由正弦变成巨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