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高清播放机是怎样使用导热硅胶片的:

楼主(2011-04-08):
一、机顶盒、基放站类产品的使用(如TX-SCDMA的产品的使用)主板上有多个IC工作时温度达80-90度,如长期工作会使温度再上升。因此可以使用导热硅胶片来把热量导到产品的金属外壳上。这样散热效果会很明显,因为外壳是一个裸露在空中,散热面积很大。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不用硅脂呢?
因为硅脂操作不方便,而且导热硅脂拆装后重新再涂抹不方便,硅胶片重新安装方便。
另外:另外,导热硅胶片具有填充,防静电及一定的压缩性,使IC与外壳接触充分。

二、使用导热硅胶片来导热,具体使用方法是:将导热硅胶片厚度为2.0mm填充于IC与金属屏蔽罩之间。省时,操作方便。而导热硅胶片具有填充,绝缘,防震,防静电等功能。而且成本低。

索样测试:QQ1634152234;

楼主:
手持设备(如PDTV)的使用
该产品早期的两种导热原理为:
◆在主IC(大小为28*28)上涂上导热硅脂再放上散热铝片(铝片厚度为1.8MM),然后在铝片上再涂上硅脂,与上方的金属屏蔽罩贴合。
这种通过两层硅脂和铝片来散热的方法,增加了操作工时,同时增加了铝片的成本。
◆在主IC(大小为28*28)上涂上导热硅脂与上方的金属屏蔽罩贴合(金属屏蔽罩的需冲成对应IC位置片册下去。
后使用导热硅胶片来导热,具体使用方法是:将导热硅胶片厚度为2.0mm填充于IC与金属屏蔽罩之间。省时,操作方便。而导热硅胶片具有填充,绝缘,防震,防静电等功能。而且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