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单片机配置fpga问题

楼主(2011-04-08):
想用单片机配置FPGA,spi方式,单片机内放什么配置程序,MCS?HEX(MCS生成),有没有办法进行压缩,谢谢。

楼主:
老王在这个版块不常见啊
用ROM安全性会差一些,不如直接烧到单片机里好

网友A:
安全性只是相对的,用了外部通讯又是固定的传输方式,用脚趾头想都能知道有多“安全”

楼主:
话说得不错,小偷都会开锁,难道我们就不锁门了吗

网友B:
不能因噎废食啊

楼主:
扯远了,有没有办法压缩mcs文件

网友C:
用ISE生成BIN文件,在生成文件的属性里面选,然后也勾上Bit Compression

楼主:
好,我试试看

网友D:
都是不错的方法  楼主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