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接收多消息

楼主(2011-04-08):
我用的是c8051f040,主控单元每隔100ms向地址板发一条查询指令,地址板接收到以后,返回4个消息,我测试时经常有一条消息接收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地址板接收与发送冲突了,请高手帮忙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返回的4个报文没有发送完成就被覆盖了,估计波特率不是很高吧?
建议在每个回复报文后加上5ms延时或者查询总线空闲再发送。

网友B:
多数是第几条没收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送四条消息时,经常有一条收不到,还经常是同一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特率1Mbps,我加上延时试试,不知道怎样查询总线是否空闲呢

网友A:
1M有点高了,建议调试的时候用200k或500k,加上短暂延时,基本不会有错.
当总线上有11个连续的隐性位的时候,总线即为空闲.
040好像是有个状态寄存器,读txok位,若为1,发送成功;0为发送未完成或发送失败.

楼主:
6# 非常感谢我延时几ms后,接收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