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浮地的概念?

楼主(2011-04-08):
开关电源里面经常提到浮地的这个词,请问什么是浮地?如何了解?

网友A:
通常在计算电路时,总要先指定某点电位为零,即这一点为“地”。
但在某些计算中,可能指定另一点电位为零更方便,这点对先前那个“地”称为“浮地”。

网友B:
形象地说,“浮地”就是无根之地。

网友C:
H大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没连到地球上的地都可称浮地

网友A:
4楼:
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D:
请问浮地的优缺点是?

网友A:
无所谓优点缺点,根据你的需要使用。

网友B:
严格来说,地只有一个——即大地。至少对地球人来说如此。

《电磁学》意义上的“地”(零参考位)定在无穷远处——宇宙的边际上,因为地球不是“中心”。

这样问题就来了,绝对地到底是什么?现实点,还是定为大地。

但通常所看到的系统不一定是以大地作为参考的,或无绝对意义上的地。它只是以其内部某个公共参考点作为局部的“相对地”。那么,如果以局外人的观点看这个局部的“地”(相对零位),是什么地呢?答案不难理解吧。

线路中通常会指定一个非零位作为局部参考点,而且一般和系统地存在着可观的阻抗。此类“地”通常被称为“虚地”。确实那玩意儿也不太踏实。

网友E:
对立面和大地的关系?

网友F:
“因为地球不是“中心”” 是什么意思呢:Q

网友G:
地,基层也!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了解,希望有人给解释。

网友I:
我的理解:浮地就是没有与你系统的参考地(大地)联接起来,因为这是磁性元件(变压器)带来的优越性,一般来讲,变压器的一个绕组可以产生一组电压,这很多组电压可以关联起来,联接的那个公共点一般称为地,一般(可以)和大地联接;如果很多组电压不关联起来,一组电压的负极或正极也可称为地,一般可称为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