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请教

楼主(2011-04-08):
我自己建了个pcblib文件,画了元件的封装,然后添加到元件库里,但是为什么在电路板上用place元器件的时候,没办法添加呢?谢谢。

网友A:
:P提示神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元件,鼠标变成十字状

网友B:
你要先确定你的元件库里有这个元件

网友C:
LZ不会是忘记保存了吧?

网友D:
元器件库中原件名称是否和原理图PLACE的一致

网友E:
封装原点在哪里?

网友F:
有可能是楼主没有更新元件库,或者库文件的保存地址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后来我也觉得是这个问题,我想问下,画封装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原点吗?

网友E:
那当然,原点一般在第一个焊盘上,或者是在元器件焊盘中间。

楼主:
那当然,原点一般在第一个焊盘上,或者是在元器件焊盘中间。
引用 网友E:

那我place过来以后它会显示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的板子电气规则检查有很多
问题,都是鼠标变成十字型时我添加的元件连线问题,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E:
你place时,就会跟着鼠标。

网友G:
在原理图里把封装及库调进去,原理图里双击就能看见PCB封装,再更新到PCB图中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好像已经添加了10个自己封装的元件了,只是在电路板中找不到,现在电气规则检查有这个问题,如图,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E:
因为我对DXP不熟悉,是不是你没有把自己的库加载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我自己封装的时候没有设置原点,然后添加到板子的时候不知道显示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板子上找不到,但是有电气规则检查错误。

网友E:
哦,你进入PCB库编辑状态,去编辑PCB封装,把原点设置在第一个焊盘中间或者是元器件中心,再点击更新PCB。这样PCB板中对应的元器件就会显示出来了。

楼主:
昨天下午搞定了,呵呵,谢谢你了~

网友E:
楼主解决了,能否把方法分享出来?让大家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可以少走弯路?我也可以学学DXP。:D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在显示3D的时候发现未找到元件的位置,然后在edit中选择全选后,移动板子的位置后,发现了前面未找到的元件,然后将其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