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HEX文件如何转为BIN文件

楼主(2011-04-08):
请教下,PIC的BIN文件是什么格式的?如何把HEX文件转为BIN文件呢?
多谢指教!

楼主:
用了hex2bin来转换,但转换出来的bin文件比HEX大许多,郁闷中!
HEX只有7K,转出来的bin有40多K,没搞懂!

网友A:
具体hex/bin文件大小,这个和文件数据格式等都有关系,但只要转换得正确,这两个文件对于MCU烧写来说,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出了使用类似hex2bin这样的工具软件外,在很多编程器软件也支持读到HEX文件再导出BIN格式文件。

网友B:
有些PICC编译器编译的hex,  会偏移到FLASH最后那片空间...那么, 生成的Bin, 将会很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