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电压采集求助

楼主(2011-04-08):
我现在要做一个电压表,采集电压0--1000v,使用电阻分压采集,但是不会设计保护电路和控制电路,怎样才能使数据采集模块不会被高电压烧坏,智能的判定该采集哪一路数据?请大侠们指点,最好给个电路图,不胜感激,我是刚开始学的菜鸟。

网友A:
先买个电压表,拆了 ,好好看看

网友B:
这个建议不错,呵呵,先学学别人的设计

网友C:
需要降压转换电路

网友D:
再输入端用二极管钳位就可以了吧

网友E(2011-05-31):
用电阻分压就可以

网友F:
0-1000V,你精度多少?范围这么广,
最好是分档,分精度,判断电压高了,单片机控制个开关,切换到另一路放大器

网友G:
1000V不算高,直接采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在输入到AD转换前加一个5V1的稳压管稳住就好了,计算好电阻,不要搞得电流太大!

网友H:
电阻分压采集

网友I(2011-07-01):
计算好电阻,不要搞得电流太大

说得对,1000V被测体一般都是小电流,所以需要注意分压电阻泄漏和阻抗转换 .

网友J:
路过
    我是做仪表行业的,我建议你上网查下IC7106(手动测量)、富精FS系列(自动测量)、承永ES519**(自动测量)等系列资料,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