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OE管调光的问题

楼主(2011-04-08):
大家能跟我讲讲他的调光原理吗?谢谢啦!
N是公共的零线,L是火线,CHA是通道输出,这里就是一个开关管来输出

G级的就是通过过零检测的触发,输出后关闭型,可以短路保护

L--------------------
                     220V输入
N--------------------

CHA -------------------
                        灯泡
N  --------------------

楼主:
麻烦大家帮忙了,新人许多都不懂的

网友A:
既然是新人,就要细心点。我在图中怎么也找不到“N”。

楼主:
N是共零的,图上没画出来的,望老师能说说他是怎么调光的,图我是从网上找的,老师见谅了!

网友B:
调光远离和可控硅类似即所谓的“调相”,与可控硅不同的是MOS管调相采用过零触发,然后根据需要的照度在正弦交流电的半波周期内的某一点关闭电源,这样灯泡上的平均电压就可以在0-220V之间调整,以实现亮度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