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滤波器改变相位的问题

楼主(2011-04-08):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正弦波经过RC高通或者低通后相位会变化多少啊?是固定值还是和R、C的值有关?

网友A:
相位延迟90度吧,呵呵,和rc无关吧。猜测

网友B:
与频率有关,与RC值有关。计算方法,见《电工基础》、《电路分析》这类教材。

楼主:
与频率有关,与RC值有关。计算方法,见《电工基础》、《电路分析》这类教材。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 大侠,能帮我看看之前的那个帖子吗,高速比较器的那个,相位180°变化是不是因为前面的RC高通的关系?

网友B:
4楼:
你的另一帖,我看过了,不能确定原因。

楼主:
4楼:
你的另一帖,我看过了,不能确定原因。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几个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C:
当然和RC的值,信号频率有光,低通型属于相位延迟,范围在小于90度,高通型属相位超前,90度范围内。

网友D:
R决定度数大小。C的串并连决定延迟,超前?

网友E:
学习下bode图就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