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discovery的板子在调试程序的时候问题

楼主(2011-04-08):
使用IAR 在调试stm32discovery的板子的时候,在工程中加入启动文件程序在调试的时候没问题,调试断开后,再上电就不能自动运行,是什么地方问题?
有的程序不用加启动文件就可以运行。

网友A:
印象里ST提供了很多例子,先从这些例子开始学习比较好。

楼主:
我就是用的开发板里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不知道我哪里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