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换机与网卡芯片通信干扰问题

楼主(2011-04-08):
基本结构如图所示,红色部分的数据线均按DEMO原理图要求的TD+ TD- RD+ RD-均连接一个49.9欧姆然后通过0.1UF电容接地。

问题如下:1.这样的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49.9的电阻和电容)?(阻抗匹配?)
              2.现在红色部分的连线长短严重影响稳定性,短的没有任何问题,长的(约  1M)会出现10%~15%的初次连接不上的问题?(问题的原因是? 解决方法?)

备注:我知道图太模糊,请各位包涵。

网友A:
1、是阻抗匹配
2、红色部分连线较短时可不必在意差分,但都达到1M的长度了,一定要注意差分
另外,DM9000的通讯质量与PCB布局关系很大很大,芯片PDF里对布局有详细的说明,尽量按照PDF要求进行PCBLAYOUT 可参考我在PCB版发的一个感恩贴,里面有布局可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1M的长度并非PCB的布线长度,而是相当于飞线(两端接口相接).问题是不可能因为交换机而改变产品,以前也有做这样的交换机用的是REALTEK的芯片,无上述问题。

如果像是我这种情况,如何注重差分走线。能通过更改阻抗匹配电阻达到稳定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1M的长度并非PCB的布线长度,而是相当于飞线(两端接口相接).问题是不可能因为交换机而改变产品,以前也有做这样的交换机用的是REALTEK的芯片,无上述问题。

如果像是我这种情况,如何注重差分 ...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疑问
1、为什么不从网变输出端飞线(也就是从网变输出端往RJ45口处可以长点,但网变尽量靠近芯片)
2、网卡芯片不一样,对布局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据我布DM9000芯片的经验, 此芯片的PCB布局对通讯质量影响十分的大,布的不好甚至连20米的距离都通讯失败
可不可以把DM9000部分的PCB布局传上来,要不没法分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产品我来公司之前就已经是这样做了,当时好像说是为了防水把POE模块外置,可能当时布板没注意把变压器也放在这里

2.PCB图如下,基本都是分2个地,在差分信号输入的地方信号地,另一块就是数字地,板也不是我布的,我有提过网口芯片应该接近变压器的建议,但是他们也没当回事。
你的感恩贴我也浏览了,想问个问题,PCB画板时如何能让连接的导线自动变成铜皮?我用的是PADS2005

楼主:
图一是 bottom
图二是 GND
图三是 VCC
图四是 TOP

一共是6层板另2层走线

网友A:
这是严格按照PDF要求布的

楼主你那布局显然没把数模部分隔离

特别是差分走线部分是要严格划在模拟平面内
6.8K的电阻也要特别注意,不能靠近强干扰信号

另外25M晶振尽量能靠上,远离模拟区域
数模分隔要在四个层上全部一致

网友A:
还要补充一点:分离间距不能太小,2MM以上为好

另外,走线变铜皮是什么个意思,我不太明白

我没用过PADS
我在用ALTIUM WINTER09

网友A:
??又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网卡芯片是在底层贴的吧?我说怎么分离的这么怪

网友A:
如果是在底层贴的,地平面分离的还可以,但从第三张看,模拟部分的电源并没有分离,楼主是用的系统3.3V电源还是芯片自己的2.5V基准电源?

网友A:
网变离芯片这么远(1m)就是布局搞定也照样不行
终极解决办法肯定得挪网变,布局搞好,网变挪近
长度的问题可以在网变输出端通过双绞线接出至rj45都OK

网友B:
LZ这个图能搞成这样. 不出问题就奇怪了.

涉及到高频的信号应该严格按照datasheet来. 最好是找个现成电路照抄.

LZ那个走线竟然还有过孔......................................

网友C:
终端电阻,是放在终端的。信号从源传到终端。
电容是为了构造交流地,终端匹配里面的电平匹配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只是PCB问题吧,电路是DEMO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忙,图有点看不太清楚,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差分线过孔,电源层没区分外,还有别的问题吗?

谢谢指教

楼主:
,

11# ghost1325

该铜片为3.3V的系统电源, 基准2.5V是 DM9000自己的

网友D(2011-05-17):
有其他的要求的话 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宣传更多更明显的效果

网友E:
每个信号线接49.9欧姆电阻,就相当于正负这件跨接100欧姆电阻,实现差分信号的阻抗匹配,
而接地电容只要是抑制信号线上的共模高平噪声,
同时正负这件跨界的100欧姆电阻还可一直差模干扰
你说的短的美问题,长的一欧问题,那应该是你PCB走线的问题,等长处理不严格,或者长线是时通过了一个很强的干扰源。

网友F(2012-04-24):
哥啊,这你个PCB也算是按LAYOUTGUID设计?
上面49.9R电阻这样子走都那么大个STUB。

专业设计交换机,路由器。帮你设计,调试,测试。
专业PCB设计。
QQ:58455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