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f2812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1-04-08):
看tms320f2812的资料上讲,它的内核上电与I/O上电有一定的时序要求,并推荐采用TI的 TPS7D318 双路电源芯片。
但是很多开发板的原理图上却采用两个 LM1117 提供电源,也看不出有上电时序的控制,这种方法能行吗?有没有什么缺点?

网友A:
这个时序没有那么重要吧?而且那只是个推荐啊!

网友B(2011-05-08):
这个学了半天也不懂啊

网友(2011-06-16):
保证IO电压3.3V早于内核电压1.8V/1.9V上电,在IO电压到达2.5V之前,内核电压不能超过0.3V.
具体要求可以参考数据手册电气特性6.8 Power Sequencing Requir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