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GPIO要双向通信,一定要外置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1-04-08):
STM8S的GPIO,想和其他数字器件双向通信,不知道能不能省掉外部的上拉电阻,使用内置的上拉电阻?

网友A:
有内置的上拉电阻为什么不用????

楼主:
有内置的上拉电阻为什么不用????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用?

网友B:
一个注意点是mcu在复位状态时,内部上拉是无效的。
LS想想这个,就不会那么奇怪了

网友C: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