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2011-04-08):
本人用MAX+PLUS II 下载程序时候出现 "Programming Hardware is not installed"
的字样。
请问各位大侠应该如何解决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飘过。查看下载器。

网友B:
下载器没连上吧  查一下驱动

网友C(2012-12-28):
我觉得应该是线没有接好吧,上次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如果是买的板子检查一下下载器,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就好好检查一下供电,时钟输入,下载口的上拉和下拉电阻。

网友E:
感觉像是驱动没有装上。但是可能也是电气上的特性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是驱动没有装上。但是可能也是电气上的特性引起的

什么是电器特性呢?

网友G:
下载线的驱动没安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下载线的驱动没安装

但是没有回复

网友G:
估计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