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心人来看看

楼主(2011-04-08):
好心人

PCB中用矩形填充来代替导线,在做板子时矩形填充上会有阻焊层吗?会不会我焊接的时候搞的矩形填充上都是焊锡啊?

网友A:
和普通铺铜一样的
默认露铜的只有焊盘属性的

网友B:
矩形填充有阻焊层, 如果楼主不要阻焊层的话, 可以在阻焊层里再填充.

网友C:
不是。有绿油的。

网友D:
同2楼。
若是要漏铜的话,就设置其属性为Solder Mask。

网友E:
有阻焊层的。。。所以放心的拉吧,不过还是觉得负片走的块块更好看

网友F:
只要你不在阻焊层开窗,都是没有开窗的。

网友G:
看你用什么层画的了,不在阻焊层就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