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怎么控制电机?

楼主(2011-04-08):
怎么用pwm控制电机,求原理和程序

网友A:
问题太大了。

网友B:
PWM是用来控制驱动三极管或者功率管的通断的吧。

网友C:
控制开关的时间比例

网友D:
我们的输出是PWM控制MOS管,然后MOS管直接驱动电机;但是有的时候PWM经过电路处理后就不在是PWM信号了,而是电压信号了;这样对MOS管的温升和效率影响比较大

网友E:
电路做错了。

网友F:
简单的问事得不到答案滴。

网友G:
最根本的一点. pwm 调制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给电机供的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功率).

网友H:
PWM调节的是输入功率。功率给电机提供扭矩与转速。

网友I:
LZ说的可是直流电机。 PWM控制直流电机是用一定频率(100-几k)的方波信号通过控制电机驱动电路(常见的是H桥,用三极管或MOS管搭建)的通断时间而改变电机两端的平均电压从而达到控制电机转速的目的。
  如果马达电流比较大,要在电机端并联电容和串联线圈电感。
串电感是为了去掉马达启动和停止时对电源的干扰,马达启动时需要很大的电流,所以会在启动的一瞬间将电源电压拉低,如果有串上电感,因为电感有通底频去高频的效应,所以可以减少马达启动瞬间拉低电源端的电压变化,从而可以保证IC的稳定工作。同样,马达停止时也会产生瞬间的干扰。用示波器接在马达的电源端可以看到马达启动和停止时的干扰波形马达端并联电容的作用是由于马达是由线圈的磁性驱动电刷转动的,所以启动和停止时都电刷都会有火花,并上电容就是为了去火花抑制电机的反向电动势而用的,这些措施其实也就是EMC抗干扰。

网友J:
pwm控制电机,调节脉冲的占空比,是输出电压大小变化来升降电压来调节电机的转速。
但单纯靠调占空比调速,电机可控特性变坏,必须使脉冲的频率根据电机的调速特性同步变化,才能使可控范围加大。使其有使用价值。即常说的调频调压方法。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