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peaker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1-04-08):
有台设备speaker在音量调最大时有破音的现象,用示波器测了功放的前后端,发现后端的波形时类似占空比为50%的方波,声音在其中一个上升沿来回震荡。
  播放标准的1KHz 0dBd音源,测试发现IC的输出不是正弦波,有削波的现象。我想这就是破音的原因吧。

  于是又找了其他别的设备做对比,发现其中一台也是也是方波,但占空比很小。另外一台完全是模拟的信号。

  于是乎就搞不懂了,希望高手能给普及以下音频发声的原理和方法。

网友A:
顶端失真是截止引起,就是因为你音量调太大了。

网友B:
功放手册里面对于幅度的应该有说明的,一般应该是指出了输出功率上限。根据负载阻抗可以推算出允许的输入电压。
例如:
LM4889: 1W, 8Ω
则输出幅度最多4V。超过了就很可能出现截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