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转换问题

楼主(2011-04-08):
需要做一个电光、光电转换器,以实现SDI信号长距离传输,不知道该怎么实现?采用什么芯片及电路?希望大家多多帮忙解决解决,谢谢!

网友A:
按照楼主叙述,好像就是光耦。

网友B:
楼主说的长距离传输是指用光传输么?那么用现成的光端机配合光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