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设计这个开关电源?

楼主(2011-04-08):
一个用于小家电供电的开关电源。
220V市电输入,当然考虑正常波动。
负载额定要求是12V直流,电流10安培。
我想做个12V/15A的开关电源应该足够了把?

以前只是做过类似电路,功率小于100瓦的,用反激来做的。

请教一下这个功率还能用反激做吗,还是选用其他拓扑合适?
另外15A的电流需要用其他技术吗,比如同步整流??

其实电路要求不是很高,选开关电源只是想要体积小一点,能塞进去,然后发热不要太厉害,免得烧掉。

网友A:
150W直流输出,可以用反激,毕竟你比较熟悉。其它拓扑当然可以用,例如半桥。
12V输出,同步整流意义不很大。

网友B:
可以采用反激结构,带同步的话可以适当的提高一点效率,可是成本会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