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表达式中i+3合法吗?

楼主(2011-04-08):
for(i=0;i<=16;i+3)
    {;}

网友A:
i+3这里没有意义
应该是
for(i=0; i<=16; i=i+3)

网友B:
for(i=0;i<=16;i+=3)
    {;}
少了个=号吧,呵。

网友C:
合法的,c和指针里有提到

网友D:
是合法,但没意义!! i不会加3,因为没有赋值

网友E:
无效语句

网友F:
for(i = 0; i <= 16;i ++)
{;}
i ++;为加一并赋值给i。
i + 3;不会自动加3再赋值给i.没有赋值,语句无效。如果是i += 3;则可以。

网友G:
合法的,而且在一些查表方式里面,很有必要用到这个

网友G:
看错了,呵呵,是i+=3

网友H:
见过,可以自己调试一下看看